台达DPS-180KB-5B无法启动故障,求指点

楼主(2012-12-21):
最初故障的直观现象是输出侧的电感线圈(就是+12伏等三路输出绕在一起的那个)烧了,找了个旧的给换上了,然后测试整流管、稳压管等,感觉没问题,加电,+5Vsb正常,带上模拟负载,加电后,5V、3.3V指示灯就闪一下,正负12V指示灯也是闪一下,但是时间略长一点。用数字万用表测试开机瞬间的电压,5V大概到1.5V后就回零了,12V到7.5V左右后回零。
后来又把整流管拆下来测,没问题;更换DWA102集成块,故障依旧。
现在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电感只能用原装电感,其他的代用品不行。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就按原来的线圈的线径、圈数和方向重绕

网友:
估计是电感线圈引脚接错了,给个图就能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