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专家一个硬盘问题

楼主(2012-12-21):
我一个160G硬盘用HD TUNE扫描在10G(系统盘位置)的地方发现坏道,然后蓝屏,无法继续检测坏道,没办法买了一块西数500G换上,然后把坏盘接在另一个SATA口上往好盘里导数据,发现速度很快,请问我应该怎样维修160G的硬盘,请讲解的详细点,我只是个普通的贫穷的爱好者。

网友:
请问160G是装着系统用本盘引导到系统下测试的吗?
如果是,建议引导到DOS下,启用THDD 或者MHDD扫描!记录坏道段,分区不用,它坏区格开,再装系统!
如果是少数坏道 ,直接用THDD屏蔽掉!

网友A:
您的意思是我用160G做系统盘检测吗?可否用500G做系统盘把160G挂在从盘位置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意思是我用160G做系统盘检测吗?可否用500G做系统盘把160G挂在从盘位置检测?

当然可以了,硬盘作为从盘进行检测会更全面!不做从盘的话,至少也要到DOS环境下~

网友:
非常感谢你给的思路,我现在去学怎么用THDD和M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