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上这个二极管用什么代换啊?

楼主(2012-12-21):
贴片二极管上面标示6M

这个管子好像坏了。

不修了。。  这个显示器现在是红色有问题。  黑色背景 全红

不知道什么地方问题、 RGB电阻正常都是75 不知道什么地方问题、

之间换板子了。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网友:
它引脚上的电压多少啊   应该是屏供电 5v 连着就行了

网友:
箭头到底指哪里?

箭头指向的是屏供电管。

圆圈画的是D14二极管。

网友:
屏供电 5v 连着就行了

网友:
把他拿掉   应该可以

网友:
很是无语,有红色你还搞D14晕死D9 D11 D14全吓掉不好就是主控坏了。

网友:
是没红基色还是灯管老化了哦,,,,你外接试下灯管,如果灯管没坏,你把那个短接起来,应该就可以的啦,试哈了,都是试出来的嘛

网友:
你拔掉信号线,还是红色的话,肯定灯管坏。。。。。

网友(点评):
你想的太简单了,要是这问题还用来求救吗????

网友:
是缺色还是偏色,缺那个修那一路,偏色刷下程序,黑色背景变红吧24***清空试下

网友:
这二极管是为了防止热插拨时的电压击坏芯片而设计吧,要是真的坏了可以随便用个二极管代替一下试机。

网友:
没有编程器刷程序。估计是一路缺色。不会修。
昨天换了排线和驱动板。现在基本好了。

网友A:
到旧版上取一个三条腿的二极管就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旧版上取一个三条腿的二极管就可以代换。

兄弟看清楚图了,别人是问红圈里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