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假SONY ISL6251不充电

楼主(2012-12-21):
     山寨本假SONY 问题是电池可以开机,插上适配器就不能开机,单适配器也不能开机,插上适配器充电也不能冲。 电流表调到7.4V左右(电池电压)就能开机。
     用电池开机以后,插上适配器19V就能正常使用,电流上到1.2A。
     充电芯片是ISL6251,上适配器电池,3脚EN信号低电平,经过一个电阻到EC,EC信号有3.3V。ACOK信号是0.5V(应该拉低有效?这样算不算低?)  关机测阻值3脚和23脚都正常无短路。没有6251替代,不然就试了(像我这样的低手一般都是测试下工作条件大概OK就代换下再说....)

网友:
直接Taobao一块换上试试

网友:
突然发现3脚拉低电压电阻并联两个三极管控制来自EC是NPCE791LA0DX的101脚,竟然是0V,NPCE791LA0DX引脚定义好像论坛里没有.....谁有谁有?

网友:
谢谢回复,主要怕问题扩大化,这个客户那天试机看到我电池开的起来,而且是不好说话的人,怕弄不好收不到钱芯片和运费不是很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