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CPU供电,但跑OO

楼主(2012-12-21):
第一张图片可以看到主板的型号。第二张图片上假负载测量PG为0.11V (假负载上标注PG正常为1.2V左右) ,CPU供电为1.17V左右,  请问这个板子是不是南桥发给CPU的CPUPWRGD电压偏低了啊? 图中画红色圈的场管应该是南桥供电管吧,它的D极为3.27V,G极为10.48V,S极0.66V,请问S极输出电压正常吗?主板电源管理芯片为ADP3181,它的第10脚为PWRGD(即为VRMPWRGD)为3.27V,请问接下来我该怎么修呢?

网友:
上真U再测量。

网友:
老板子了,换掉吧,不贵的。

网友:
865的,很容易死北桥

网友:
应该是先发出PWRGD给CPU 和南桥,然后南桥才发出CPUOK的. 在VCORE工作自常后,会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A:
先用带灯治具看下CPU座是不是好的.在量一下时钟,看频率都发出来没.如果发出来,在看CPU收到没有,是不是中间有短线了? CPU治具上有频率吗

网友:
买块二手的价格也不贵,不需要费那劲。

动不动就换板,那还叫维修吗,有时修的就是要那个过程,和成果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WRGD给南桥,南桥收到VRMPWRGD后,发出CPUPWRGD给CPU。在假负载上测量到的,就是南桥发给CPU的CPUPWRGD,VRMPWRGD就是ADP3181第10脚测量到的3.27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带灯治具看下CPU座是不是好的.在量一下时钟,看频率都发出来没.如果发出来,在看CPU收到没有,是不是中间有 ...

想问一下,图片中打圈的MOS管是不是给南桥供电的啊?输出的0.66V是不是有点低啊

网友:
明显是供电偏低了,  把VRMPWRGD 那个脚翘起来测下板载的供电 同时测下那桥供电的场馆。如果场馆S极是1V以上,一般是1.5 或者1.05  1.2 之类的  ,那就是PWM芯片拉低了。还有要么场馆坏,换个新的好场馆判断下。要么控制场馆的芯片坏,要么桥拉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图片中打圈的MOS管是不是给南桥供电的啊?输出的0.66V是不是有点低啊

打一下S极的对地值,正常的话,换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一下S极的对地值,正常的话,换管!

刚找了一下,场管输入极直接连接ATX电源插的橙色3.3V线。打了一下场管S极对地阻值为263,应该属于正常的吧

网友:
对于老板子,维修是一种心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找了一下,场管输入极直接连接ATX电源插的橙色3.3V线。打了一下场管S极对地阻值为263,应该属于正常的吧 ...

那就换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换管试下!

管子换了,输出似乎正常了,输出为1.18V。可还是不跑码,显示00,上假负载测量时钟(有两人测量点)一个为0.3V,一个0.88V,假负载上标注为0.3-0.7V,时钟偏高了点。还有假负载上的复位标注是1.2V左右,实践测量是0.88V。

网友:
现在发现板子,COMS电路似乎不正常,我想问一下,主板的RTCRST#(实时时钟复位)信号是只要装上COMS电池就立马产生的,还是在插上ATX电源后产生的,还是在插上ATX电源触发后产生的呢?

网友:
应该是触发过程中产生的!

网友:
CMOS电池和晶振看一下

网友:
把你圈的那个场管换了试试

网友:
CMOS正常是跳在1和2两脚上的,1脚直接进南桥了,判断2脚应该连接到CMOS电池的正极,可是装入电池2脚电压却是0V。装入电池CMOS三根跳针上都是0V,电池电压为正常3V。另外还发现晶振1脚为0V,而2脚为0.68V,电压明显不对,晶振和皆振电容已经更换过了,电压还是老样子。现请大伙帮我看看再应该怎么去维修

网友:
怎么老兄你发几个帖啊,我都懒得跟你说了,刚才刚刚回复了你,你自己看那一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