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2-12-21):
大家帮我看下是哪里问题,用段时间4脚会有点发白,七喜的17寸,是不是屏的问题,没救了吗?

网友:
屏坏的吧  要是屏坏的  不好修啊   我们这边屏坏的  就换个

网友:
估计是屏了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漏光,屏坏了吧。

不是漏光。。。。。

网友:
屏模块有问题了吧

了吧?不确定?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屏的问题...不用看...

建议换个通用驱动板测试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老化了啊,换液晶吧

网友:
屏吻合度老化导致漏液

那是漏液?
只怕只有这个解释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凑合用吧。

网友:
用还能用,看了不舒服就换了吧

网友:
这是明显的,漏液问题。。。

网友:
显得没事就换东西试试呗
换屏线。
换主控板,
换屏
嫁汉主控板

网友:
应该是屏老化了,绝对不是漏光。

网友:
要决绝就只有换屏了

网友:
恩恩 好的知道了  一会没事了换个驱动板  试试,  不行就给屏上的大芯片加焊试试  就当玩的

网友:
驱动板问题也可以出现这个吧。。。。

网友:
如果正常显示部份色彩都是对的,只有边的的话就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老化导致白毛斑纹

网友:
呵呵,  已经彻底坏了,加焊平电路大芯片的时候不知道碰到哪里了,  现在接话就白屏+竖条线

网友:
个人觉得是屏坏了吧!也不完全肯定!

网友:
屏坏了,换个屏就可以了

网友:
屏的寿命到了一定的时候了-。他的背光板出现的画面,就呈现不出来了,就是你看到的那个问题

网友:
RE: 大家帮我看下是哪里问题 已解决

已解决,屏大芯片废了

网友A:
屏老化了 会越用越大、

网友:
屏坏了    我又个惠普的也是一样的   四个角发白   慢慢的  整个屏都是满天星

网友B:
点屏过没有,点过屏再做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老化了 会越用越大、

已解决,屏大芯片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屏过没有,点过屏再做决定

已解决,屏大芯片废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