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主板上的贴片电阻如何取下来而又不影响其他贴片 ...
请问大家主板上的贴片电阻如何取下来而又不影响其他贴片电阻呢?

楼主(2012-12-21):
如题:请问大家主板上的贴片电阻如何取下来而又不影响其他贴片电阻呢?
主板

网友:
风枪吹掉,很快的

网友:
烙铁和风枪只要掌握的好斗可以完美拆卸下来而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电阻

网友:
风枪吹呗!这个要多练哦,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慢慢就好啦

网友:
我也还没本事只拆一个呢,,,我一片电阻其中一个坏,我就只能周围全弄掉又焊上去了

网友:
风枪风小点温度高点就好了噢 ,别吹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