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搞死人了

楼主(2012-12-21):
一台G450,无待机,测得B+电压被拉低,打各处电感阻值正常,测各项供电上管,,发现显卡供电上管击穿
换之,上电,待机出来了,按开关,不触发,待机0。01,按一下开关,变成0。02又掉到0。01,加焊IO,无果
请问要怎么入手了,搞了半天也没弄懂,显卡电感对地阻值只有13,好像也算是正常吧

网友:
先查EC的工作条件,再南桥

网友:
看看U口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也就是主板主供电有短路的地方,把显卡供电和MOS管都换了应该都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