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进水维修 ,图纸论坛首发--i3 板载 独显

楼主(2012-12-21):
G4  进水机  版号 dar18dmb6d1  I3 板载 CPU ATI 独立显卡

板子右上角 进水

清洗 ,后上电,电流在 1.2 左右波动  ,拔掉内存如此,测内存I2C 总线  瞬间有下拉的波形,转瞬即逝
测各电感供电,基本正常,测下PLTRST  3.3 正常   主板已经复位 ,不跑马,首先怀疑的是BIOS 刷刷看吧 ,涛声依旧。  没图纸 没点位 ,基地都搜遍了,没有 。主板丢在一边修其他机子,第二天,修了2 台 没机子了,把这个机子又拿起来, 到淘宝搜下,有图纸,欣喜 ,10 购得 ,打开图纸,测测电压,当测到这个电压的时候 发现没有  1.5 GFX   .1.05GFX   测G 没电压,PR75  两边都没有 ,高兴 。。。。。。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  最后发现12valw  有PU2 的13 脚发出 测pc42 m没电压,进水就在此处,难道 芯片坏了 ,不甘心测下PIN13吧  --惊喜 12V ,标准电压,原来断线了  上图
飞线上电 ,1.1-1.3-1.4-1.3  不亮 ,心冷 -------   擦洗内存   1.1-1.3-1.4-1.3-1.5 亮机

此机修复 。。。。徒弟装机 。。。

附上买来的图纸,还有BIOS 基地下的不能用,原机的oK...

网友:
沙发我占着  发图

HP G4 R18D.rar

网友:
点位 HP G4

网友:
正好我的机器就是这个型号。以后我的机器坏掉了。就可以用这个来看了。, 哈哈感谢楼主啊

网友:
看LZ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没有像有些人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没12ALW能触发?

网友:
图纸 点位图 BIOS 好东西收藏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图纸好像有两款呢  版号不一样图纸不一样

网友B:
事实证明有些机器没有图纸是没法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事实证明有些机器没有图纸是没法修的

有图纸,有点位,以后碰到这个机子,大家都很容易修了 !我苦苦找了几天,最后才到淘宝 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图纸好像有两款呢  版号不一样图纸不一样

这个是板载的CPU ,对号入座 就可以了

网友:
这图纸早点出来多好,就不用费那么精力修了,谢谢

网友:
本人小白一个,请问楼主1.5GFX和1.05GFX是什么,,,GFX?

网友:
应该一开始就抓重点,重点检查进水区,那样就好修多了,进水的机器腐蚀断线的大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希望我也更快达到这样的技术!

网友(2017-02-16):
有图纸还是相对好修点

网友:
感谢分享BIOS ,下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