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板号DAOKL1MB8G0 REV:G

楼主(2012-12-21):
接的同行的机器 开机不亮   电流到1.5A左右 怀疑显卡  加焊后依旧不亮   再次加焊北桥   电流到1.8A   可是机器就是不亮   机器有两块板板     给显卡和北桥供电的两个电感分别是1V和2.2V   求高手赐教

网友:
2.2V?不对吧,显卡和北桥的供电不能这么高,看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有点高了   好多人说是1.8V的

会不会看图纸?不会的话你告诉我哪两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看图纸?不会的话你告诉我哪两个电感

小板上的PL1和PL2  ,PL1是1V   PL2是2.2V

网友:
PL1 是1.05V PL2是1.8V   换个电源板试试吧

kl1 power board.pdf

网友:
可是手里面没有这样的小板啊     悲剧了

网友:
我的也是,跑4R不显示呀,晕,板号一样的

网友:
我的也是R4后来变A2.换小板没用就换显卡好了

网友:
建议修这种机器多的可以备点小板。我有一块母口的主板的要的联系。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