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修联想R400暗屏的案例

楼主(2012-12-21):
上午有咨询联想R400笔记本,说开机能听见进系统的音乐,屏不显示。根据的他的描述告诉他需要加焊,有风险,加焊不好会报废,并且得需要2个小时修好,让他下午来。下午来到后,心想先开机看看再加焊。开机一看有暗图像,告诉他不用加焊了,修灯管或换高压就行,打开屏壳,找个坏屏插坏屏灯测试,不亮,告诉高压问题,得换,再一看,哦,换通用的不行,上面好多指示灯。于是继续测试高压板,测试高压板没有烧的件,分析会不会电压过不来,测接口供电没有,怀疑屏线供电天天开合断了。拆机,拆到屏线接口那,感觉供电这头比较高些,压不下去,。再拆,把屏线拿下来,一看高这边有个螺丝,明白了,把螺丝拧下来扔到一边,插上屏线,上键盘,开机测屏线这端有供电了,告诉客户应该好了,上好屏,都装好,开机正常显示,收费。原来机主自己曾拆开过三次自己升级cpu,不知何故,今天突然屏线主板这端插头接触不上了。这个案例一般不是普遍案例,轻易碰不到这情况,也没修过此类机型高压板,指示灯都做到高压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