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V 1000uf的电容能用35V470uf的替换吗?

楼主(2012-12-21):
本人接触这行不久有点白。呵呵。。言归正传~~35V 1000uf的电容能用35V470uf的替换吗?忘、望各位解答

网友:
最好不要,你的电容耐压值够了,但是容量低了,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A:
容量%20可以代换,电压可以高

网友B:
一般最好用同样容量的比较合适,有的电路对电容要求比较高,如:CPU供电电路的滤波。

网友C:
理论上是UF一致,,,电压,温值可高不可少,

网友:
容量那么低你也敢代换啊

网友:
你可以用两个并联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UF一致,,,电压,温值可高不可少,

那么两个电容并联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最好用同样容量的比较合适,有的电路对电容要求比较高,如:CPU供电电路的滤波。

版主你好,请问我用两个电容并联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20可以代换,电压可以高

真的可以换吗?

网友:
最好用同容量或稍大一点儿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你好,请问我用两个电容并联可以吗?

可以啊,就是影响美观而已,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愧是高手,并联真的可以吗?

电容可以并联使用,并联后容量相加,电压取最小值,如一只电容是25V550uf和一只35V750uf并联后相当于25V1300uf的电容。

网友:
多难看···啊···

网友:
不可以。35V 1000UF怎可能用35V 470UF的电容啊,470UF好明显就是比1000UF小哦,只可以用大一点的,但是用于细的是不可以用的,就算你换上了,主板亮了,发热量比较大的,也就是说主板也用不了几个小时哦。我老板是这样说的,谢谢你的问题

网友:
你应该是显示器上用的吧,以前好像换过的没事。那是没有的情况下

网友:
不可以的 小心出问题 最好原标识换

网友:
容量差那么多,肯定是不行的。小心电容会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