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显示器,清华紫光17寸。

楼主(2012-12-21):
我是迅维15期的学员,看我这期数就知道了,我刚学,才学了二节课,三极管还没有学到,技术非常菜,也请一些高手莫笑话。呵呵。
很早以前收了一台清华紫光17寸的显示器,坏的,一直没修。不开机,指示灯不亮。刚好这二天学了一点基础,打算试一下,拆机,这些都不说了,修的时候没有来的及拍照,我弄好之后,拍照的。
拆开之后,首先就插电上去了,很幸运,咚的一声,炸了一个元件。没有听老师的后果啊。
看了一下一个FB901炸了,暂时不知道是啥,

然后看了一下保险也烧了,就把保险拆了,从保险的接角处接了一个灯泡上去,

测整流桥,黑表笔接正,打二极管档,量另外三角,有一角短路。直接拆了,从坏板上拆了一个整流桥过来。直接就上机测试,灯泡还是常亮,还有地方短路。又测电源管,电源管三角击穿,直接又从板上拆了一个电源管,换上,还是不行,没有300v,又测整流桥,发现整流桥也又被击穿了。又换了一个整流桥上去。然后灯泡不亮了,再测300v了啥的也出来了。

发图的时候,不知道为啥图发不出来。说没有啥权限发url链接。我就不发图了,有谁告诉我是杂回事。

第一次发贴,还请多多支持哈。还有,有哪位兄弟教我在哪测一下12v 5v的。多谢了哈。

网友(点评):
图片可以先上传再插入,具体操作请看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6637-1-1.html

网友:
接驱动板的那里就可以找到呀,有些板子上写着,有的没写,就是接驱动板的那条线那里。

网友:
呵,哥,看我的贴,刚好一块贴子,是我这几天修电源,整理出来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2837-1-1.html

网友(点评):
教你如何插入图片: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6637-1-1.html

网友A:
如果变压器那块去吱吱的响呢? 引起的后面12V 5V电压跳变呢? 也是光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变压器那块去吱吱的响呢? 引起的后面12V 5V电压跳变呢? 也是光藕?

吱吱响,这不是明显示的,电容容量不够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吱吱响,这不是明显示的,电容容量不够吗?

我昨天接到1太17寸的显示器,  拆出来修   12V 5V的电容虚焊了 加焊 机器能正常点亮,但是变压器那边会吱吱的响, 没有管它   第二天开机 , 没有反应, 是300V的大电容容量小了?
     12V 5V的电容我都换成25的了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接到1太17寸的显示器,  拆出来修   12V 5V的电容虚焊了 加焊 机器能正常点亮,但是变压器那边会吱 ...

这样啊,你一步一步来,,,首先是,你接到电容虚焊,补了以后,可以亮,,,第二天点,就不亮了,我这么久遇到过的,变压器,还没有坏过。。首先是,你的电通不通,如果不通,先不管别的,把电源修起振了再说,,,,然后呢,看有没有5V12V电压,如果有,但稳不稳定,如果加上负载不稳定,要不就是反馈,要不就是电源还有问题,你电容换过了,那一块应该是没问题的了,。。再有一个,你通电,看指示灯亮不亮,如果亮,试试能不能关,不能关,这中间有二种原因,一,驱动板坏,二,按键坏,,,什么电压都有,指示灯不亮,你量一下按键电压,稳不稳,一般3V左右。。。有一个不好都不行,不管是不是开关键,,,,,另外如果指亮,可以按,这是没亮,屏幕有暗隐,隐隐约约能看到图案,那就是高压板坏了,或是灯管坏了,,,,,反正,你试试吧,如果电源不行,外接一个,试下,如果高压不行,也外接一个试下,如果不知道怎么接,再问哈我。。。。只有驱动板我没试过怎么接,其它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