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es2c 进不 了系统···

楼主(2012-12-21):
   用硬盘进系统到选项回车后灰屏  用U盘进PE(大家熟悉的老毛桃)  选第二项 能进PE  选第三项就不行 也会灰屏·····  求助中··

网友A:
加个独显看看

网友:
那就果断bios啊

网友:
U盘能引导进系统吗?如果不能换你你你硬盘或内存。

网友:
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嫁汉桥试试应该能好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独显看看

独显一样的···这是个二修办·   同行没有搞定 拿来的··

网友:
这个板很奇怪的,今天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一样的问题,我的是网卡见鬼了,插入网线也提示没有插入。还有就是加了网卡,进入bios关了集成的网卡,连usb都不能启动了。且进系统连加的网卡也是插入网线也显示没插入。只能进bios打开集成网卡,且,在系统中还不能禁用,禁用了独立的网卡一样不能正常工作。你这个板我建议你查外设,网卡,声卡,com口芯片等。

外设我都扯下来的 都不行···以前也有这种问题的主板··一直没有修好过 ·

网友:
进来看看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与bios关系不大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干北桥试试

网友:
BIOS  北桥都从新 弄过··估计 你们也遇见过这个问题的···
今天被拿走了  没有修好··

网友:
九成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