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修复广达ZR8电流0.14

楼主(2012-12-21):
   今日同行送来一片裸板广达ZR8进水主板,故障描述不加电进水机器 。拿到手后看了一下进水痕迹和他动过芯片的痕迹。用万用表快速测量公共点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上电测量待机3V/5V有1.1V没有 按开关电流跑到0.14上电测量EC 工作条件供电正常 VCC3.3
时钟

都正常 这种AMD架构的S5_ON在待机下就有信号3.3为了去开启1.1V为南桥提供待机电压。在测量AC_IN LID 都正常S5_ON在待机下应该是有3。3V有正常.
    查。1。1V芯片供电条件供电 EN BST

  上管19V正常 9PIN5V 正常 2PIN1.5V 不正常。正常应该为5V电压。测量这个电压不正常估计是断线了之间飞线从PC44飞到2PIN上电测试电流上去了 电流跳变正常亮机。今天写的有点忙写的有点着急如有看不懂的可以留言讨论。在附一张广达AMD的上电时序很实用。今天冬至我还赶着回家吃饺子那 ,时序明天上传。希望明天天不要塌来,我要给你们以后写经验那。我要去拯救地球去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zr8_ramp_2010-03-15

网友:
沙发坐下  估计楼主是秒杀了

网友:
广达的给SB供电的不是按开关之后才产生的吗,楼主怎么说是待机下就有的呢。S5-ON也是开机后第一个发出的信号啊,楼主你搞错了吧

网友:
没有搞错 SB820M的南桥架构1.1V在待机下都是有的。S5_ON信号在待机下有他作为1.1VEN信号 那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A:
广达AMD上电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AMD上电时序

图不清晰

网友:
看来是学有所成了,我辈追赶努力中

网友:
AMD上电时序在FL7图纸上有

网友:
这个图纸有时序

网友B:
图上很清楚啊,开机是第6步,而第七步发出的是S5-ON啊,广达的时序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啊,楼主你再仔细分析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很清楚啊,开机是第6步,而第七步发出的是S5-ON啊,广达的时序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啊,楼主你再仔细分析一 ...

对,这个时序图是错误的。这是X102E的上电时序。S5_ON在待机下是有的下次你修集成CPU的主板AMD架构的可以看看1.1V S5_ON在待机下就发出的 。ZR8里面没有时序图

网友:
电阻坏了呢?

网友:
神马意思,我也记得广达的时序是,按开关才会出首先发出S5_ON 的。

网友:
这款机器南桥待机电压还有1。1V比较少见啊。

网友:
看时序要按开关才有S5_ON 呀,哪时序有误了

网友:
没全图,2脚是不是连到PR215的,如果是你换掉PR215应该会正常的,上次修道一台索尼的机器也是这个故障。没图纸找半天才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