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进水的N4030,板号DJ1 维修过程

楼主(2012-12-21):
接了一台N4030的主板,拿到主板,纬创代工的。打各电感阻值无明显偏低,通电触发0.47A电流,查电压3V,5V,1.5V,1.05电压正常。无CPU电压,打开电路图,找到62882,查主供电17PIN正常,开启信号38PIN只有0.48V, 开启信号不正常,追查开启信号是IO发来的,查看时序图, IO收到1.05V-VTT电压PG后才会发出CPU的开启信号,查VTT_PW RGD到哪些地方去了,查到是51218发出来的,查看是3.3V_RUN上拉。查3.3V_RUN上拉电阻1脚只有0.67V, 不对,找到3.3V切换电压,控制级15V没有电压, 终于找到这根源了。肯定是升压没升上来,于是追查15V找到如下图的升压电路, 测量PD4603的2脚有15V,PC4609的1脚也有,又回到切换电压去,测量电阻R4205的2脚并无15V,跑线才知道断线了,从PG4610的这个测试点上飞了跟线到电阻R4205的2脚,然后测量3.3V切换管子控制极15V来了,再测CPU开启信号也来了,触发,来米了,电流也正常了接屏OK了, 该机器修复了,

这个是DELL N4030的电路图,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

网友:
补充这个是N4030的电路图,需要的朋友下载

N4030图纸一份,

网友:
图文并茂啊~不错,学习了!看来思路必须重要

网友:
这个简单明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找到了问题故障,其实是断了根线,学习了

网友:
简单易懂好好好好

网友:
N4030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对时序图的研究到位,应该是这篇帖子的核心

网友:
如果没有对时序图的研究,恐怕就会盲目地更换IO了

网友:
这样的好帖子,值得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