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Z不开机

楼主(2012-12-21):
DELL N301Z问题是屏烧了,换新屏后有显示但暗屏.测各组电压正常,换几片屏跟屏线都一样.一次点屏时,屏高压突然冒烟,再上电测试+LCDVCC LCD_PWM没电压了. LCD_PWM_EC跟LCD_PWM_GFX也没电压.先从LCD_PWM_EC动手,换了个新EC后,上电直接开不了机了.再换个还是一样.因为原来的EC是能开机的,于是还原后再试机,还是开不了.这下掉大啦,问题越修越大.按不开机修,上电待机电流为0.03A,有3.3V没5V.这款机器应该是按下开关后出5V的.这个5V出来,必须但EC发出5V_ALW_ON来开启5V电压. 测得5V_ALW_ON为0V.查EC工作条件,+RTC_CELL 3.3V ,+3.3V_KBVCC 3.3V,WRST# 3.3V都正常,按下开关MAIN_PWR_SW#到EC也有高低高的跳变.PM_RSMRST#为0V,PM_PWRBTN#为3.3V.因为PM_PWRBTN#要通过一个二极管D607,测D607靠EC一边有3.3V,但靠南桥一边为0V.按开关PM_PWRBTN#也没有跳变. 到这我就纠结了,不知道怎么修下去啦.请教啊.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网友:
dell本换屏需要刷程序的

网友:
ec带程序的  要刷程序的不然会开不了机的   你还是先用编程器把程序备份啊

网友:
楼上这个兄弟 EC程序怎么备份 ?

网友A:
好像DELL的屏很多有带码片,即使同一型号的屏也不定能亮!

网友:
刷写bios试试吧。另外,换io型号一定要一样哦。还有看看有没有断线ec到南桥,到bios。再者,换南桥。换人

网友:
dell的屏都是有程序的     ec的程序老机是和bios用的同一个rom    新机有好多ec是有自己的rom的

网友:
此机是戴尔的超级本吧  很薄的

网友:
我把原来的EC装上去也不行啊,难道还得刷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DELL的屏很多有带码片,即使同一型号的屏也不定能亮!

这机器我以前换过屏,都能亮.只不过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