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三星15寸液晶,通病,指亮无显示

楼主(2012-12-21):
          今天接到8台,三星,15寸液晶,,,通一毛病,通电不显示,指示灯是亮的,并且可以开关。。。。
       打开后盖,,,发现12V线的,,,25V820UF,,,的三个电容全部大肚子了。。。。在这里,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电容鼓了呗,,,换了就可以了。。。。。不过,你换了试下,肯定点不亮,,因为就在三个电容的边上,还有一个通往高压板的,绿色小保险电阻,已经开路了,。换了后,应该好了吧,,呵呵,也许有些,是可以了,,不过我还是遇到了,中间有5台,高压板的4606,,已经短路,导致指示亮还是一闪一闪的。。。。。。。这个贴子,出自本人亲自维修记录。。写得不好,勿喷。。。。

网友:
学习了,不过现在15寸的显示器已经不多了,我基本上都不收,只收19寸以上的。手头还有三四台15寸,都是TTL屏,不想修了

网友:
楼主给个型号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是通病。所有显示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
153V的机子吧。

网友:
保险保了肯定高压部份有击穿的元件,无论修什么,烧保险的,都要打负载端的阻值正常后才能上保险

网友:
有保险的4606,4606短路保险必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