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S250 加强版ii

楼主(2012-12-21):
这个显卡是网吧的 拿来的时候是12V短路上电12V接口就保护了 换了全部的MOS管还是保护 后面量到大的贴片电容有10多个短路的 没办法就全部拆下来测量 只有1个短路的  (因为人不在店里所有没上图 ) 现在显卡可以点亮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把显卡每次按开机键开机我看了下诊断卡档了个D1 然后就跑马正常 不显示 这个时候只要吧电脑主机的复位键按下 重启后就显示了(每次开机一次 复位一次就可以点亮了) ,我测量了 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也加焊了 BGU 还是不行 我用的温度都可以拆下主板的桥了 但是那显卡的BGU 却不动  用镊子碰 。不知道是没焊动还是怎么的  用疯抢吹个MOS管都吹半天。 大家帮出个思路 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按欧美标准的一种超级无铅工艺生产的卡~我也遇到过一个电源是国外服务器的,相当难拆,铬铁上450度了,加助焊一样没全熔开~具体不懂,高手来~

网友:
那种芯片很大,BGA机器需要280左右温度才能拆。 我用的xxxxxx,280可以拆。

网友:
好点的显卡的PCB中层都是大面积的铜,所以散热非常好!

网友:
问题搞大了

网友:
有么有 高手啊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要热机才能开起来,楼主烤一下再开机看看。

网友:
供电不足 ??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支持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3403-1-1.html

网友:
这个显卡是双bios的吧

重启以后,显卡是调用备用bios的..

你试试刷下第一个bios看看

网友(点评):
这个见解不错

网友:
双BIOS卡 有些2个BIOS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3-01-22):
运气好啊。一样的显卡。我把所有mos管 电源管理~所有电容 大颗贴片也拆了 还是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