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热地板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2012-12-21):
       怎么说呢,这几天,天天都在修电源,,修得人都崩溃了,,,,
     有的是300V大电容爆掉,有的呢,开关芯片炸掉,,有的,反正,无源无故,就是没有起振,,,,,
  在这里有整理了一下,修这个电源的思路,,如果通电是电源问题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测保险了,,一般这个都是必坏的,,再过去,就是,压敏电阻,热敏电阻,,一路下去,,,比较容易坏的,必然是桥堆了,再到,大电容,如果这些都换好了,后,当然,开关管,取下来,测一下好坏,有时也会坏的,,如果是好的,别急着装上去。;。还没完呢,之后,就是0.22电阻了,包括一系列的贴片电阻,,每个都量一下,少于75‘O姆的电阻,当然会滴滴响,这个别忽略了,别以为是坏了,这些贴片电阻如果在板上能量出来最好,量得不好的,要挑起一个脚来量,如果都量不出,那就是坏了,没说的,换掉,。还有就是那个贴片的稳压二极管,很小心啦,它是一边有阻值,一边没有的,挑起来量吧,有很多中间都有一个47’O姆的电阻会响的,挑起来量就知道好坏了,最后再来挑电源芯片的毛病,如果这 个是好的话,应该差不多了,,,但还是先别上开关管,因为这是通往后面5V12V的必经之路,,,通上电,用2V档测一下,起振脚有没有起振(就是一串一串数字跳动,时大时小),如果有了,,,恭喜你,这块热地板你算是搞掟了,装开关管,如果5V12V电压在跳动的话,不稳定的话,应该呢是,反馈的光耦出了毛病。。。。
     我也就知道这些了,,,大家看看,有没有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写得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点。。。。。

网友:
正好需要,光耦一般不容易坏吧。

网友:
修电源,我也就只能修个大电容之前的和开关管,后面的就伤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