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键盘奇怪故障

楼主(2012-12-21):
客户拿来一台DELL 1525 笔记本  965GM芯片组。。。。说是键盘不能用。。。

开机试了下,,,键盘上面哪一排数字都能用,字母就 T Y G H 几个能用。。其它都没反应。。

客户说没人动过,就成这样了。。。。。

我拆机后,拿了个旧键盘,以前换1420键盘时留下来的,当时应该是好的,放了一段时间。。。换上去后,,,大部分的键有反应。。。但会直接往后跳,你输个字母,,后面带几个空格。。(估计是键盘保存不好,受潮了,这是后面才想到的)。。当时回车键也有反应。。。我再重起一下。。。回车键也没反应了。。。
就直接跟客户说,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我键盘刚才回车都能用。。。现在回车用不了啦。。客户同意修,留下走人。

拆开后,量了16根OUT线,,阻值正常。。8个控制线也供电阻值都正常。。。难道不是主板的问题吗??于是定了2个键盘。。

在等键盘到的时候,又有一个客户拿了台DELL 1420的笔记本,,,开机有背光,不显。。。放这里修了。

我就拿客户1420的键盘来试1525,,,。。。进PE后,试了下。很正常。。这就肯定了是之前客户的键盘坏了。

新键盘来了,
终于到重点了。

满怀希望换上新键盘。。。进PE 后,,,发现  B N 和向下方向键不好使。。也不是按不出,,是偶尔出。偶尔不出。。。。再换一个新的。。。咦,,,一样的现象。。见鬼了。。不会2个新键盘都有问题吧。。。马上联系供货方。。。供货方说发前曾试过,应该没问题。。。

静下心来,,,拿新键盘往修显卡的1420电脑上试下。。。外接VGA,花屏但还能看清。。。进PE后,,试了下很正常。。。再试另一个也很正常。。。

现在的情况就是。。。。2个新键盘和1420自带的旧键盘都能够在1420电脑上正常使用。。。旧键盘能够在1525的电脑上使用。。。2个新键盘不能在1525的电脑上使用。。

新键盘做过以下处理。。。。。
1.怀疑过排线接口,触点磨损,接触不良,用铅笔涂过信号脚。。。。。
2.感觉新键盘排线厚度不够,用高温胶布贴了2层再插到接口上去。。。
故障一样。

难道1525电脑只能用原装键盘。。

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这故障遇到挺头痛的,实在没法子的话,把修显卡的键盘换到另一机子上,新的键盘装到修显卡机子上,跟两客户沟通下

网友:
已解决,,,从另一家拿了键盘,快递等了几天。。装上就可以正常使用。。谢谢大家

网友:
,,,还是键盘的问题了,新的也不好用,???

网友:
代工的键盘有些不是很好用。上次定了三个N4030的键盘,备用的,来了一台N4030换键盘的。三个键盘就N键不灵。晕死了。原配的键盘只是ESC和左CTRL不灵。我也郁闷到了,问上家说没遇到过的,后来又换了家拿了货,换上就OK,那三个键盘也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