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船A350-T44白屏问题

楼主(2012-12-21):
神船A350-T44 D2用着用着就开始花屏,之后慢慢的白,此刻已经死机了。。。强制关机之后,再开机时花屏,,,之后进入系统又正常了。。一直可以用了。。。用几个小时又开始跟之前一样的,花屏,死机,慢慢的白屏,直到全屏都是白的。。。
求助中。。。谁修到过,请教思路。。。。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啦

网友A:
应当是屏主控不良,ic内部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屏主控不良,ic内部有短路

难道是屏问题???

网友:
这问题比较少见,楼主还是先排除一下,如果不是屏的话,主板上有一个显卡解码芯片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