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插槽周围一共6个电容,有5个爆浆了

楼主(2012-12-21):
昨天突然开不了机,发现2根内存条不能同时用(长鸣),重新检查过,发现插槽和内存条都是好的(因为单独插一根都可以正常开机)。而且内存条已经用了3年了,没出过这种问题,应该不会是不兼容。
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主板内存插槽周围一共6个电容,有5个爆浆了。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不能同时支持两根内存条?

内存条是2根金士顿 DDR2 667 515M的   主板是硕泰克 945的主板

网友:
内存爆了,供电肯定有问题了,能开机就不错了。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电容爆浆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这是台式机主板吧,电容爆浆引起电压不良,换了就好

网友:
硕泰克的主板电容鼓包漏液太多了,我第一个板子就是,差不多稍微大一点儿的电容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