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不触发

楼主(2012-12-21):
联想E47A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013,3/5V正常,按开机键后电流变为0.004,此时测3/5V无输出,此板为广达代工,待机时测EC 79#的S5_ON信号为3.3V,PQ52和PQ29分别输出3.3V和5V。请教各位大师们,待机情况下S5_ON这个信号是不是应该为0V,现在为3.3V是不是不正常,EC和3/5V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该怎么查了,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附上图纸

网友:
怎么不刷个BIOS先?

网友:
S5 没有吧   你看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12778

网友:
时序混乱了,应该从按开机键后3,5v芯片工作条件,和EC发出发出的S5_on信号是否还为高电平查起

网友:
S5_ON待机的时候绝对是没有的,触发后才有,楼主已经换过IO那么就刷BIOS了

网友:
此时测3/5V无输出 :明显后极短路,打值,烧鸡。。。

网友:
S5_ON是加电后由南桥发往EC的信号,待机时没有,可刷一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