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 cpp02不显并掉电DA0ZQ9MB6C0集显REV:C

楼主(2012-12-21):
宏碁给方正代工的主板跟宏碁4738一样HM55的,只是这个是集显版,图纸一样。现象是触发后电流1.1A-1.09A-1.15A-0.9A-1.14A不显示掉电,过会儿再自动上电,周而复始。拆掉内存也掉电,都是15秒钟就掉电。换过CPU P6200,换过内存。确认主板故障。排除了主板供电系统故障引起的掉电。通过CS#信号的波形及内存排阻的波形判断已走码再结合看电流似乎是显卡或内存检测不过而引起的掉电,而CPU(集成显示核心)和内存都换过,所以没了头绪。怀疑是系统BIOS资料损坏造成,这个BIOS的文件有4M大而且没有下载到。这个主板还有EC BIOS,也就是有2个SPI的BIOS芯片。对这种新式平台没有经验,恳请指点。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还是先想办法弄个BIOS文件刷上,这板子又不是很新的,一定能找到BIOS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