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关不了机故障

楼主(2012-12-21):
mcp68-61主板进入系统正常,重装后无效,换了新电源还是无效,重启正常,短接开关针能关机,但还电源,cpu风扇还在转,此板I/OW83627EHG,待机状态下,72脚有5v电压,短接后无电压,强制关机后,电源,cpu风扇在转,此时72叫电压无电压,诊断卡显示FF,求思路?是不是I/O坏了?我想上传图片的,图片太大上传不了

网友:
关机以后73脚是否是持续的低电平   如果是持续的低电平就是"IO"损坏   如果是持续的高电平为“南桥”损坏。

网友: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关机的话应该为持续的低电平

网友:
开机的话应该为持续的高电平

网友:
是南桥给IO发送的SLP_S3#信号

网友:
你可以查下PS_ON#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如果是低电平,就可以怀疑I/O,如果是高电平,考虑电源

网友:
换io比较实在啦

网友A:
我遇到这种过,直接IO。。。。

网友:
NV的关机不断电,很多贴子有介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这种过,直接IO。。。。

换了I/O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