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i。冷机器屏幕下四分之一地方出现彩色线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2-12-21):
如题。冷机器开机会出现。大概40秒左右故障消失。热机器不会出现。已经确定不是主板的问题。外接一切正常。问题是故障点可能会是哪里??看图

网友:
lg x3的屏吧,屏坏了

网友:
同意,最好换个屏试试

网友:
LG闪屏门啊    过一段时间会更严重的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啊,这是明显的LG闪屏啊,呵呵。直接换屏

网友:
屏挂了。我今年修了好多这样的了。

网友:
碰见过好多   都是lg生产的

网友:
LG屏X3的。屏坏了。不知能坚持多久呢

网友:
屏也该坏了,好几年了。

网友:
屏坏了呀,LG闪屏通病

网友:
是液晶有问题用东西压一下试试

网友:
遇到LG闪屏门的屏了。换屏解决。

网友:
一般这种 情况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屏解决问题

网友:
屏坏了 。。很果断

网友:
LG通病屏
外接显示正常只能说明主板跑马跑完了 并不能作为判断主板好坏显卡好坏的标准

网友:
典型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LG X3的屏经常有这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我遇到相同问题换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