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c MK90H 本本屏幕有图像没背光

楼主(2012-12-21):
今天接了个华硕PC机 MK90H 10寸LED的屏  刚接的时候客户说黑屏  拿手上开机一看 屏幕仔细看右图像没背光    拆机测led灯的工作电压5V  想问下这工作电压LED灯工作正常吗?我LED屏修得很少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像一般LED灯的工作电压是多少V的啊....

网友:
28v左右吧

网友:
19V供电, 3.3V点灯,还有调光,GND,跟LCD高压板是I个道理。

网友:
我想知道是LED灯的工作电压哦??是28V吗??

网友:
里面就一根LED供电线  测量5V

网友:
看接LED灯排线那里电压到了没有,一般是19V,如果有,换个EC

网友:
这个和LCD的条件是一样的

网友:
到了  5V   我用笔记本万能充试着把LED灯点起来慢慢加大电压  8V-12VLED都能正常   所以我就直接从其他二极管那飞了根9V的线接那了  现在试了这么久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只是不能调节亮度哦 这点可惜了

网友A:
到了  5v电压 工作电压偏低  从屏线那出来就5v中间是靠什么升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了  5v电压 工作电压偏低  从屏线那出来就5v中间是靠什么升压的啊

靠电容升压,一般的led屏的背光电压22V~28间

网友:
LED 灯管都是靠电容升压??我发现到12V以上的亮度都是一样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