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2J内接不亮 外接可以亮

楼主(2012-12-21):
华硕 X42J ,内存那里的编号是K42JB,内接不亮 外接可以亮,换了显卡,BIOS也刷了都不行。这一般是什么问题?那位朋友修过,分享一下维修经验,或者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1.换屏,2.换屏线 3.高压 4.屏供电,5.在接外显时把显卡驱动关掉就ok了

网友:
屏换了还是不行,这个是LED屏,屏线量了都是通的,没有+3VS_LCD,怎么关掉显卡驱动呀?这个以前没搞过。

网友:
你这个分明是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上次找人弄过一个据说是有一个显存坏了 但是查不出是哪一个

网友:
屏的供电有吗,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还是没搞定,客户急着要就给他拿走了,下次那位修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