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台板为何不能保存BIOS才能触发

楼主(2012-12-21):
一块杂牌G31。型号是:PC-DVR-G4214。没取掉小电池,第一次是不能开机的。必须取掉小拔掉电源线,取掉电池,清CMOS才能开机。开机后,重启没问题,但关机后不能触发。必须取掉小拔掉电源线,取掉电池,清CMOS才能开机。取掉电池,拔掉电源线,清CMOS之后开机后,同样也是重启正常,但关机后不能触发,此时没装电池,拔掉电源线后就可以触发。一句话,就是不保存CMOS,就能触发。请大侠赐教。

网友:
待机电路啦,,,看下咯,三端稳压器什么的

网友:
记得IBM T61笔记本上也有遇到过这个故障过,拨BIOS电池后可以自动上电触发,用键盘开机无效果!经后面仔细检查,发现是背后扩展坞插口受污染短路引起的,清理后恢复!
如果是台式机主板,应该着重检查待机电路,我想清理BIOS后,第一次短接开关的时候相当是给了一个复位信号,这个时候可以触发。当BIOS保存以后,就正常变为开机信号了,此时电路有异常的话,信号没办法到达南桥,所以就不行了~新手判断,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