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跑0.38A 板号LA6755P

楼主(2012-12-21):
联想G475跑0.38A,进水机,换过EC,桥,bios刷过,现在用示波器测量BIOS 1 5 6 脚都有持续的波形,1脚是片选。 2脚没有任何波形,测量所有电压也都出来了。跑到0.38A就不动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仔细哦  有可能短线 仔细看看

网友:
怎么不换个U试试呢

网友:
你还是仔细看看是不是什么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网友:
CPU供电也有么?进水机无非就是断线了,如果CPU供电都出来了,就查查二级平转平

网友:
cpu供电有1.1V,各种电压都有,测BIOS  1 5 6有波形,2脚无波形,对地阻值也都差不多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APU的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下看是不是还有断线,碰到过一例G475,进液清洁后供电都全了,但不亮,仔细检查发现有隐蔽断线,接是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