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航嘉冷钻1.3版电源图里阻值

楼主(2012-12-21):
求助 谁知道航嘉冷钻1.3版电源实物图里蓝色箭头指示的电阻阻值,手里的电源这个电阻的电阻色环烧没了 这图是网上找的

补充内容 (2012-12-22 16:37):
不知道是它的具体数值 电阻色环已经烧白了 电阻是碳膜电阻

网友(点评):
这个电阻可以在其他电源上拆来换的,不一定要同样的电源。

网友:
是20欧左右

网友:
0.5W470殴姆的电阻。

网友:
看来好多热心朋友回复哦,在这里可以学到东西

网友:
没有官方的电路图还是不保险

网友:
希望谁手里有这个电源或知道的告诉一下 电阻色环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不是一端接地,一端接到旁边的小电感上。

网友:
+5v和地之间的电阻10欧左右

网友A:
刚才我测7500电压是
1                    9
2(4.8V)       10
3                    11(2.3V)
4(3.6V)        12(16V)
5(1.59v)       13(4.94V)
6(4.15v)       14(4.94)
7                     15(4.95)
8(2.26V)       16(0.45)    电源启动不了不起振请指教

339电压是
1脚  0                  8脚 1.66V
2脚    0                9脚  0
3脚  4.94V          10脚 2.875V
4脚 1.46V           11脚 4.59V
5脚   0                12脚  0
6脚 4.93V           13脚  0
7脚 2.715V         14脚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我测7500电压是
1                    9
2(4.8V)       10

你还是赶紧做做任务,升成正式会员,另开一贴的好

网友:
这个论坛又要会员制的好麻烦有时候想发表的东西都发表不到。

网友:
官方的原理图,不要找了,没有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