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同样的板子你修好了没有

楼主(2012-12-21):
问下楼主修好了没有我手上也有同样的板子、刚开始是白屏加了高压条后 问题是闪屏花屏。想不通是屏的问题还是屏排线、驱动板....

网友A:
晕、接别人的楼 怎么自己出来当LS来了。手上有块乐华P116 B.NTA918  8373的驱动板。测量EH16A上的12V只有4.多V 、5V是正常的。是不是这个12V不正常才引起的闪屏花屏  求大虾指教。

网友(点评):
幸亏你还能自己意识到发错帖子类型问题,还没傻到家!

网友:
肯定是这个12V出问题了,电源块出了问题,,这样电压不够,导致灯管一闪一花的,,用好的试屏板试下啊,,,

网友:
B.NTA91B  通用板,,很便宜的,,,修它干啥,,,修它都不够工钱,,

网友:
菜鸟嘛、不是想多学点东西、换件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接别人的楼 怎么自己出来当LS来了。手上有块乐华P116 B.NTA918  8373的驱动板。测量EH16A上的12V只有4. ...

哈哈、很久的帖子回复不了...

网友:
改通用板先确定逻辑板的工作电压,有12V 5V 3.3V供电选择。楼主所说的花屏不知道怎么样个花法,最好能提供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