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有显示,但是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2-12-21):
           联想G450开机有显示,但是显示不正常,现象为:屏幕显示一会蓝色,一会儿红色,一会儿白色,一会儿灰暗色,一直反复无常。起初怀疑是屏幕的问题,换屏后故障依旧,又怀疑屏线问题,换了以后,还是依旧。而后就判断为是主板故障。拆机后,开始查各单元电路的工作电压,可都是正常的,特别是显卡(集成显卡)外围电压VDD:3.3V有了,其核心电压1.6V有了,送到高压板上的各电压均正常,哎啊!!!纳闷那!!查不出个什么结果,干脆死马当活马医,BGA干北桥(加焊),哎呀呀!奇迹出现了!!!好了好了!!!欣喜若狂!!!故障解除!     可冷静后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不懂不懂!请高手明点!小弟不才!!!

网友:
最好上图 看看 ,像RGB 不正常,估计北桥问题

网友:
有的是北桥虚焊会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很简单.北桥集成显卡,如果某个引脚或芯片内部不良都会引响显示效果.

网友:
请大家在帮忙说明细点好不好

网友:
集成显卡是北桥负责显示的,排除屏幕和屏线,就应该是北桥虚焊了,肯定要排除桥先,经验维修,呵呵

网友(2016-06-11):
那如果是独立的呢?

网友:
之前遇到2台是换北桥好的!还有个显卡和北桥都换了都不行!最后放弃了!也是开机三基色

网友:
桥的问题 这种现象估计加焊的话比一定管用

网友:
北桥问题多

网友:
这个机是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