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4830花屏的显卡!!!!

楼主(2012-12-21):
迪兰恒进4830 512M显卡,有时开机正常,有时花屏,花屏后冷却后再开机,能进系统,跑3D又花,用软件检测出来C1通道有问题,换了C1显存,故障依旧一样的,现在不敢确定是不是GPU脱焊了,A卡的GPU比较脆弱,上焊台容易挂,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请高手们解答一下: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current MCLK: 900
MCLK step: 3.13
current SCLK: 575
SCLK step: 1.57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A0
807    ........ ........ ........ ........
854    ........ ........ ........ ........
900    ........ ........ ........ ........
   ChB1
807    ........ ........ ........ ........
854    ........ ........ ........ ........
900    ........ ........ ........ ........
   ChB0
807    ........ ........ ........ ........
854    ........ ........ ........ ........
900    ........ ........ ........ ........
   ChA1
807    ........ ........ ........ ........
854    ........ ........ ........ ........
900    ........ ........ ........ ........
   ChC0
807    ........ ........ ........ ........
854    ........ ........ ........ ........
900    ........ ........ ........ ........
   ChD1
807    ........ ........ ........ ........
854    ........ ........ ........ ........
900    ........ ........ ........ ........
   ChD0
807    ........ ........ ........ ........
854    ........ ........ ........ ........
900    ........ ........ ........ ........
   ChC1
807    ....5... ........ ........ ........
854    ....5... ........ ........ ........
900    ....5... ........ ........ ........

网友(点评):
我这么好的软件,高手

网友(点评):
你换三次显存,没有测量一下吗?只要拆下显存,就可以测量数据位对地的电阻,准确找到故障点。也就用不着多想了。

网友A:
上部200以内一般不会挂吧!

网友(点评):
200以内不好搞定呀!

网友(点评):
这个卡成本高,所以有点小心,不敢下手!

网友:
A卡很难修。

网友:
一个点花屏。换显存没好,那就是GPU空焊了。。

今天换了三次显存,结果还是555,换第一次,以为是颗粒有问题,再换第二次,第二次换上去更花,估计是颗粒没接触好,拆下,换第三次,还是555,那就说明显存应该是没问题的。估计是GPU的问题了!
GPU空焊的确可能大,555 是连接性质的问题 如果是显存中点电压不对 整个显存出现5以下代码,这种情况GPU空焊 PCB过孔及线路问题 GPU内部断线 都有可能,反正不是参考电压 供电波形 GPU局部
说得那么肯定,除了显存、GPU就没有其它可能了吗?

网友B:
用吹风吹GPU,温度100度就行,再试看花不花,花就是GPU,不花就是外围。

网友(点评):
请问这是基于什么原理?方法很简单,如此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部200以内一般不会挂吧!

底部温度高点不行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用吹风吹GPU,温度100度就行,再试看花不花,花就是GPU,不花就是外围。

热胀冷缩,这个方法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胀冷缩,这个方法常用

还是不太理解您的方法。如果我用100度左右去吹核心,结果不花了,我反而会认为是核心的问题,热胀冷缩或者常说的die问题也就解释的通,但是你判定恰恰相反,是外部的原因。何故?

网友(点评):
哈。。写反了。

网友: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啊。?

网友:
GPU虚焊  典型故障   断线就不会时好时坏了

网友:
回复都没有出现?

网友:
核心虚焊几率占大  显存虚焊极小  如果断线就不会时好时坏

网友(点评):
确实是GPU脱焊了,加焊了一下就OK了!但不知道加焊能管多久!

网友:
贴子重复了很多 但不是本人意愿  昨晚发的 还没今天下午的出现早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老兄比较热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