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放久了不用,有影响吗?

楼主(2012-12-21):
以前一些老款硬盘,放久了又不用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电子产品

网友:
可能会有问题,环境潮湿会腐蚀元件;环境太干燥会产生静电,会击穿某些元件。总之要妥善保管。

网友:
看你保存的条件了 一般没有问题的

网友:
长时间不用,电机容易卡死(润滑油变干),磁头也容易粘死。
这和空调等有电机的电器是一样的,最好每几个月给它通电一两个小时。

网友:
硬盘有油吗?

网友:
没事的,只要你放在一个好的地方!

网友:
老款的更不能放了,时间长了就挂了

网友:
存放要在干燥密封的环境下,不然元件氧化,过几个月通电转一转,热热身。

网友:
应该有问题 最好是常上电试试

网友:
硬盘我见过有放着不用就坏的。

网友(2013-01-27):
保存环境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