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指点电路图中的知识!

楼主(2012-12-21):
图中的PG4117指的是什么意思??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原件在主板上的编号,和主板上是相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件在主板上的编号,和主板上是相对应的。

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元器件,起的什么作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接点啊,就是用锡连接的点,比如3V 5V 大部分机器都有这种接点,为的是出现故障后可以断开接点,判断是前面还是后面有问题

网友:
这不是一个器件,一个测试点而已,可用诺铁断开的一个测试点

网友:
学习了   一点一点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接点啊,就是用锡连接的点,比如3V 5V 大部分机器都有这种接点,为的是出现故障后可以断开接点,判 ...

嗯 谢谢 明白了 亲 !!

网友:
就相当于保险的意思   电流变大就自动熔断了,不会对后级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
节点 也可以理解为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