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时而跑马,时而不跑

楼主(2012-12-21):
如题
昨天拆下来一片8600GT,拆机之前是好的,拆下来换了个电脑发现无法点亮了
目前状况是,检测卡在C1卡住,然后重新启动,然后又到C1,一直循环,有时候几次循环之后能正常跑马道2B然后FF,但是没显示输出,测量供电正常,请问这种情况是输出I/O芯片挂了还是什么问题
芯片

网友:
把显卡拿掉,又是如何跑码的?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内存条件查了吗?

网友:
都检查了,确定是显卡的问题,换块卡一切都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掉件,金手指背板的电容,,PCB后面的电感之类的。。

网友:
主板是什么型号

网友:
搞定了,原来是显卡挑板,在NF4和945上点不亮,在A55上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