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XP在滚动条死机 拔掉光驱就正常

楼主(2012-12-22):
这些机器有 SONY CR系列  ACER 3680  5570 5580  联想F31 F30 等 把光驱拔了就可以正常进系统,解决方法:拔掉光驱进系统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ICH8ATA或 ICH7 ATA 改为双通道模式,再插光驱正常进系统

网友A:
直接禁用不久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禁用不久可以了吗

有光驱难道不用?禁用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
是 是啊啊  BIOS不能调?

网友:
嗯.F30就深有体会.一接上光驱就在进度条卡起了.

网友:
很明显光驱坏啊

网友:
为什么换了就好了呢?

网友:
楼主要是上个图说明下 如何改就好了,赞一个

网友:
怎么修改双通道啊?

网友:
遇到过几个这样的问题,但没有解决好,下次如果再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
QQ里面告诉你274643016

网友:
设备管理器 IDE ATA/ ATAPI 控制器    下面的 INTEL R  ICH7 FAMILY ULTRA  ATA STORAG ,,,,,,改为 标准双通道PCI IDE控制器

网友:
补充内容 (2013-8-5 12:47):
更新驱动方式 相册有图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