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19寸液晶故障,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12-22):
开机屏幕慢慢变亮起来,然后典型的故障就是显示的内容和操作起来存在不同步,好像有停滞的故障,简单说就是:当你移动鼠标的话或按键盘的话,要等一下才显示出来才有反应,当主机关机后,屏幕还留着桌面的阴影在上面。请问这要考虑哪里?是驱动板还是屏?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以前遇到过,在网上查了资料,说是液晶屏和主控板之间的排线开焊断裂造成的,需要用压屏设备才能修复。

网友A:
屏线也会的换条屏线试试

能想到这个的也是高手,确实屏线也会

网友B:
屏的问题,缺电压。

网友:
这跟驱动板没关系吧,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C:
屏问题,缺电压没出来

网友D:
屏电路 VGH电压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慢慢变亮说明电源板电容有鼓包需加热后才能正常。屏上有影响残留不出意外的话你测下灯管肯定有老化(发红现象)。属于灯管问题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
同意,是屏上面少电压了导至

网友:
驱动板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屏电路的故障吧!这个可不好修!屏电路90%都能不好的!

网友:
电源板电容没事,都是好好的,灯管也是好的,没问题。这个故障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也会的换条屏线试试

也有可能,唯一慢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问题,缺电压。

如果是屏的问题,那要怎么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问题,缺电压没出来

如果是屏的问题,那要怎么修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电路 VGH电压的问题

如果是屏的问题,那要怎么修理?

网友:
屏的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
百分之98的是屏问题,这样的我遇到的多了

网友:
你有没有自己的套版,用自己的19的套版点屏,问题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