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R 上电到1.2A掉电,弄两天也没弄好,请高手师傅讲解一下啊

楼主(2012-12-22):
接到一台华硕A8JR ,主板是A8JP.  触发后电流到1.2A果断掉电,测试各电压均已经产生,感觉这个板掉电应该是没过CPU,拆掉CPU是否插入那个信号的管子,不掉电了,但是还是到1.2A,然后掉到0.9A,0.6A.1.2A循环,这证明还是没过CPU,经过检测,PLTRST已经正常的被北桥接收到,PWROK也已经发到了北桥,但是H_CPURST只有0.18V,MINIPCIE接口的第17.19脚均无电压,北桥开始加焊了,故障依旧,换掉北桥后,故障依旧,看了论坛几篇帖子后换掉南桥,故障依旧,没有示波器,索性更换掉时钟芯片,故障依旧。最后没修好,给客户装起来了,无颜面对客户,无颜面对自己一天吃的3顿饭,请高手师傅讲解一下,这个板子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换CPU试了没?

网友:
有可能是cpu部分供电电路负载过重造成的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 一款CQ40 的inter 就是没有CPUrst  北桥换新的,南桥换新的,BIOS 刷了,EC 换了,就没好 ,还给客户了 。

网友:
最后也换了CPU了,结果还是不行,故障依旧。我不明白PLTRST和PG都有了,为什么MINIPCIE的17.19脚竟然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