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有待机 但是不触发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2-12-22):
华硕f8s  有待机  但是不触发  用手捏着镊子 触碰南桥晶振 能开机 怀疑是谐振电容坏了 换了无果,后来更换南桥 ok

网友:
这属于摸晶振开机吧    一般都是南桥不良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晶振。南桥。晶振电容。都换过。还是要用手去摸晶振才能开机。都是换的原装货

网友:
经常遇到类似的问题,RTC电路引起

网友:
遇到过这问题,换南桥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