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ASUS K42F一开机鲁大师就报警CPU温度达到90度

楼主(2012-12-22):
   ASUS K42F一开机鲁大师就报警CPU温度达到90度,用手摸散热架温度根本就没上去,把风扇改成了常转,一开机也是一样,现在估计是温控这一块出问题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换散热架就解决了.

网友:
有仔细搜索这款机器的问题吗,通病了BIOS问题还框架问题不知道别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