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AX1不触发

楼主(2012-12-22):
hp CQ42,不触发,电流在0.01,有待机3v,5v。 开机键有电压跳变到EC-KB3926,EC供电,复位都有,晶振2端电压为1.7和0.4v,ec 没发出S5-on。大虾们,这个接下去怎么查?
晶振电压算正常吗?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这款机器的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3-05-05):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学习中

网友(2013-07-18):
我也碰到了,还没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怎么修啊

网友(2013-11-11):
Ec的工作条件都查完了嘛? LID开关  AC-IN 都有嘛?

网友:
BIOS有没有波形

网友(2013-12-29):
我也遇到了,二修机,还没搞好,偶尔还能开一下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4-03-14):
我也是这个情况,谁能告诉我EC和南桥的BIOS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2015-09-20):
我有个DV7也是这样的故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5-11-15):
我的笔记本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1-10):
楼主搞好了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