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显电源板5v和12v不稳

楼主(2012-12-22):
一联想液晶电源板5V和12v的电压都不稳,如5v会在1.2v,2.4v不乱跳变,12v也是,只不过没5v明显。(这个电源板属于二次维修,4个月前,故障为不通电,是300v大电容爆了,换了一样的好了)。现在的这个故障我用的方法是,把驱动板去掉后,5v跳变不明显,但还是有些轻微的电压跳变。后又把12v给高压板供电的保险去掉,现在5v和12v不正常了。后又找了个差不多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改上后,机子好了。现在我要请教的问题是:这个电源板该如何维修?如果有可以指教的话,麻烦能讲详细点,谢谢!!!

网友:
1、查5V、12V输出滤波电容;
2、光耦和431;
3、持续电阻和三极管;
4、PWM芯片
5、变压器

网友:
最近遇到多例HKC电压抖 电容外观无变化 换完就好了

网友:
电源板一般不修了,修好也不稳定,现在通用的也不贵。

hjq

网友(点评):
开店的要追求的是最大的效益,怎样赚钱快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有点违反维修精神,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换下来的坏板子我们可以慢慢来修着玩嘛。

网友A:
一般这种不是很理解,可以三把刀,431    光偶  启动电容换掉

网友:
带不起负载吧,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不是很理解,可以三把刀,431    光偶  启动电容换掉

我是给菜鸟,我也喜欢用这个方法!

网友:
电压循环跳变,不是高手真不好修,有个板换了所有滤波电容,431,pc123,50v47uf,0.2欧姆,开关管,双二极管还是没有修好,就差换电源管理ic和变压器了

网友:
保护电路也会引进电压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