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 挡在正在启动windos画面..

楼主(2012-12-22):
   就卡在这个界面进不去....郁闷.....
                    系统不能重装    里面有安装程序    ...
                                    可以肯定的是本机没有死机      就是进不去   ...
                                            求解.............{:soso__13908333374692333839_2:}

网友:
昨天也碰到了,重装后解决

网友A:
这个基本上完了。手动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系统驱动或者某个软件问题,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C:
卡在这里    进安全模式吧    备份资料 然后重装      卡欢迎界面  可能是集成显卡的北桥虚焊了

人家明明就是软件的问题 你非得给人家弄上个硬件问题????????
重装能解决的不是什么虚焊吧??????????

网友D:
BIOS设置问题。。

网友E:
看一下显卡,集成的加一个独显试下。

网友F:
进不了系统的,先把外设全拆了,裸板子试下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上完了。手动修复一下看看。

怎么个修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试试

重做系统一定会好    问题是不能重做系统  只能想办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在这里    进安全模式吧    备份资料 然后重装      卡欢迎界面  可能是集成显卡的北桥虚焊了

虚焊???

   不是的....重做个系统他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系统不能重做.里面有安装程序  .有软件...要想办法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设置问题。。

不是BIOS问题   清零也没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显卡,集成的加一个独显试下。

本来就是独显     一直用着好好地    突然就挂掉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不了系统的,先把外设全拆了,裸板子试下哇。

不行试过了  .

网友:
拿个U盘,用PE系统进入,把要用的软件移到别的盘。然后再重做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把硬盘取出来,挂在别的机器上克隆一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来就是独显     一直用着好好地    突然就挂掉了 ..........

换一个显卡看看.

网友:
重新安装个系统或者看看主板是否有电容挂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