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集显开机7006报错

楼主(2012-12-22):
如题,报错内容如下:
7006-(hdcp) this error is caused by abnormally shutdown the system during chip unique eks is being written into i2c eeprom
翻译后如下:
7006 - (HDCP)这个错误是由不正常关闭系统在芯片独特的EKS正在被写入到I2C EEPROM
按ESC能进系统,功能正常,就是这报错总是在。bios刷过,装不装硬盘都有报错!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吧  谢谢了

网友:
报错解决掉了, 得拿掉这个芯片

测试功能也没什么异常,所以此贴结束了!!!

网友:
你那是什么芯片 是不是密码芯片 还是网卡的地址芯片

网友:
应该是密码芯片吧,但是之前修T40我记着好像没密码芯片是不开机的,但这个拔掉它一切就都正常了。有线无线网络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