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板,有重影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22):
用原装驱动板,图像很清晰,因为用不了几分钟就黑屏。换了片驱动板结果有重影,刷了很多程序都一样,乐华2025的板。

网友:
用会黑屏和驱动板有关吗/换的驱动板能程序可能不完全对

网友:
用几分钟黑屏一般是高压板或者是灯管的是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现在重点在屏线上了,我在找定义来改线的。黑屏问题我先用高压板换了,问题一样,换驱动板烤机1个时没问题,只是这个驱动板换上有重影。而且这个驱动板和屏线在一片好的三星屏上也一样有重影。换了2块驱动板也一样的问题。所以认为是不是原装的屏线和通用驱动板不一样。

网友:
A B时序反了..重换屏线 或者重烧程序

网友:
测一下原来的驱动板, 黑屏时,高压板的信号没了没有?

网友:
楼主直接把屏供电改到开启信号上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
学习了。下次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屏线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