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706a

楼主(2012-12-22):
一宏基显示器指示灯闪,以为电容问题。拆开没发现鼓包。以为驱动板问题代换还是老问题。指示灯闪,求高手解答。电源板有15伏和5伏输出。指示灯就是闪,是电源板引起的吗?

网友:
你把高压板断开看看

网友:
闪,应是电压不对哦

网友:
电压跳变,一个个元件在换过来。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应该是带不起负载,找一个通用电源替换一下就能试出来了,电容没鼓也不能代表就是好的,先换一下电容试试吧。

网友:
我师父说不用换的。没办法啊徒弟啊。

网友:
这么多元件,都不知道那个小东西阻值变了,引起的电压跳变。找的很辛苦。

网友:
电压跳变一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二是负载过重,先单独测试电压板,还是跳变查稳压取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