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12-22):
19寸LED显示器按一下开关亮一下就黑掉了,拆机后拔掉屏线插上LED灯线上电正常,断电插上屏线上电故障出现。谁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下屏5V供电是否正常。判断下是驱动板或LED高压板问题还屏问题,缩小问题范围。

网友:
插上屏线之后,按键板上的指示灯也厚灭吧!应该是电源板的5V供电不正常!你看看是哪个电压不正常?